原图图纸

楼主(2020-05-07):
AD17原理图纸有些元件如屏蔽

网友A:
    如屏蔽?怎么了?

楼主:
    需要怎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屏蔽?怎么了?

    这样怎么处理

网友B:
    屏蔽是不检查的了。不调用的了。你如果需用就把屏蔽去掉,不需要用那个元器件就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是不检查的了。不调用的了。你如果需用就把屏蔽去掉,不需要用那个元器件就不用管

    对,现在原理图纸像跟这个图片一样处理.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C:
    放置编译屏蔽啊 原理图 P V K 然后将需要屏蔽的部分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置编译屏蔽啊 原理图 P V K 然后将需要屏蔽的部分圈起来

谢谢

网友:
    看完题目不知道要干啥,看完下面的评论才发现都是大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怎么处理

    好吧,我们都是物理屏蔽的,不在原理图上显示

网友:
    place directives compile mask就是楼上快捷键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