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的RAM大小怎么确定?

楼主(2020-05-07):
    如题,我们在使用类似AM335X或者iMX6这样的CPU搭建嵌入式平台的时候,怎么确定要用多大的RAM呢?

网友A:
    想想你怎麼決定房子該買多大,應該答案就接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想你怎麼決定房子該買多大,應該答案就接近了!

    看丈母娘脸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你怎麼決定房子該買多大,應該答案就接近了!

有多少钱就买多大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