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新手问题,想问一下封装上的这两个框分别是什么外框,谢谢!

楼主(2020-05-08):
想问一下封装上的这两个框分别是什么外框,如图粉色的和黄色的,黄色的框在哪里设置怎么调出来的

网友:
    估计是做的兼容

网友A:
    应该是丝印、装配层和器件尺寸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丝印、装配层和器件尺寸框

    这两个框留下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