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一种光电编码器位置检测系统研究与应用

楼主(2020-05-08):
摘要:针对位置检测的需要,提出了一种光电编码器位置检测系统。首先阐述了光电编码器的工作原理,并对基于MSP430
单片机位置检测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系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结论证明,系统性能稳定,结构简单,效果良好。
关键词:光电编码器,位置检测, MSP430单片机
在实际的工业位置控制领域中,为了提高控制精度,准确
地对控制对象进行检测是十分重要的。传统的机械测量位移装
置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生产的需要,而数字式传感器光电编码
器,能将角位移量转换为与之对应的电脉冲输出,主要用于机
械位置和旋转速度的检测,具有精度高,体积小等特点,因此决
定采用光电编码器进行位移检测。
美国TI公司推出的MSP430系列16位单片机,具有低功
耗,运行速度快等优点, 正日益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将高精度
MSP430单片机应用在系统中,作为整个系统的控制器,整个系
统结构简单, 抗干扰性强,满足了钢铁厂的生产要求。
1光电编码器原理
光电编码器是集光、机电技术于- -体的数字化传感器 ,其
基本原理就是在特制的码盘上按- -定规律编排光栅图案,将这
些图案用光电头读取,转变为高低有序排列的电平信号。光电
编码器输出信号为A,B, Z3个信号,其中A,B为相位差90°
的方波信号, Z为过零脉冲信号。如图1所示,光电编码器每旋
转--周,A、B相输出同样数量的脉冲,Z相输出一个脉冲,脉冲.
的个数和电机旋转角度,电机的运行距离成正比关系,因此通
过计算脉冲数就能计算出电机在实际运行中所运行的距离。

A相、B相都是光电编码器产生的,这两个信号的前沿和后
沿都对应着光电码盘的1/4节距的信息。因此在实际中为了提
高光电编码器的定位精度通常采用四倍频方法进行处理。鉴相
就是通过分析图1的A相,B相信号,得出电机的旋转方向。如
果A相脉冲超前B相90,说明电机正转,如果B相脉冲超前A.
相脉冲90,说明电机反转。本系统设计了一种四倍频电路,其原
理图如图2所示,相应的时序图如图3所示。由时序图3可以
看出,A和B信号经四倍频电路后,输出信号为XA,XB两个信
号,在同一时刻,XA,XB只有一个是脉冲信号,另一个是高电
平。因此,将XA,XB两个信号连接到单片机相应的端口上,对
这两个信号分别进行判断、计数和计算,就可以得出相应的电
机转向和位移量。

附件下载:

网友:
A相、B相都是光电编码器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