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一种具有双重输出功能的超声波测距系统

楼主(2020-05-08):
摘要:本文研究了以AT89C2051单片机为核心的超声波测距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系统组成,硬件电路和软件设计方法。创造
性地引入了ISD1420 语音芯片电路,与LED相结合,使系统同时具有数码显示和自动语音报数双重结果输出功能,适于在
特殊环境下和特殊人群使用,更具有便捷性和新颖性。同时分析了温度补偿问题和盲区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
关键词:超声波;测距传感器;AT89C2051单片机;ISD1420芯片;自动语音报数
1引言
由于超声波指向性强,能量消耗缓慢,在介质中传播的距
离较远,因而可用于测距仪、物位测量仪和行走机器人的研制。
目前国内一般多使用专用集成电路设计超声波测距仪,但是专
用集成电路的成本较高。本文研究了以AT89C51单片机为核
心的低成本、高精度、微型化超声波测距仪的硬件电路和软件
设计方法。本系统除了核心一单片 机和超声波收发装置及
LED数码显示模块外,创造性地引入了ISD1420语音报数电
路,从而具有双重显示功能,适于在特殊环境下和特殊人群使
用,更具有便捷性和新颖性。
2超声波传感器和测距原理
2.1测量原理
总体上,超声波发生器分为两类:-类是利用电器方式产生
超声波,另一类是利用机械方式产生超声波。目前较为常用的
是压电式超声波发射器。主要是利用压电效应的原理将电能和
超声波相互转化,即在发射超声波的时候,将电能转换,发射超
声波;而在收到回波的时候,则将超声振动转换成电信号。实际.
设计中,将超声波发送器和接收器装在--起,合称为超声波传
感器。其发射频率不低于20KHz。
传感器发出40KHz超声波,但并不是单独发射一个脉冲,
而是一串的几个脉冲,并对
测量逻辑电路提供--个短脉冲,开始计时,超声波接收器
接收到遇到障碍而返回的脉冲串1
前端,同样也对测量逻辑电路提供一个短脉冲,计时结束,
这就得到了超声波运行时间间隔t(),结合空气中超声波传播

速度v(n/s),根据运动定律,我们便得到所要测量的目标距离
S(m) :S=Vt/2
这就是渡越时间测距法(TOF , time of flight)。其中,超声波在
空气中传播的速度V和空气的温度有关。
2.2温度补偿
在理想气体中,超声波传播速度可表述为: V=,
其中,1为气体的比热值, R为气体常数, T为热力学温
度,μ为气体的分子量。由(2)可知:声速与热力学温度的平方根
成正比,温度越高声速越大。实验表明,实用的温度值经验公式
为:
对于T值,可使用温度传感器采集并送给单片机进行
计算。
了ISD1420 语音芯片
测量仪器的语音输出是一种很直观、易懂的形式,人机界.
面友好。系统采用ISD公司的ISD1420语音芯片,该芯片具有
以下特点:外围元件简单,仅需要少量的电阻、电容元件、麦克风
就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录放系统;模拟信息存储,重放音质量
好;功耗低,可扩充级联;可持续放音,也可分段录放,最大可分
段数160段;录音次数达十万次。芯片采用CMOS技术,内含震
荡器、话简前置放大、自动增益控制、防混淆滤波器、平滑滤波
器、扬声器驱动及EEPROM阵列。ISD1420 语音芯片内部结构
如图1所示。
ISD1420可持续放音20秒,则最小分段时间为20s/160段
=0.125s,-一个最小分段占用-一个存储单元;系统设计时,可在测
量前根据需要,由MIC录入普通话提示语音,如:“测量距离
为”、“0~9”10个数字,“点”、“米”等,一般每个字符可设置
录音时间为0.5秒,较长的词组或句子可适时延长录音时间。
测量结束后,例如LED显示测量结果为6.80米,我们便会紧接

附件下载:

网友:
超声波指向性强,能量消耗缓慢,在介质中传播的距离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