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的制作成本取决于哪些因素?这里有答案

楼主(2020-05-08):
一、柔性电路板所用材料不同造成价格的多样性
以普通双面板为例,板料一般有PET,PI等,板厚从0.0125mm到0.10mm不等,铜厚从1/2Oz到3Oz不同,所有这些在板料一项上就造成了巨大的价格差异。

材料的品牌不同也存在着一定的价格差,因而材料的不同造成了价格的多样性。材料一般包括PI FCCl 铜箔补强材料辅材(NC垫板黑化镀铜包装材料等)等组成。

二、柔性电路板所采用生产工艺的不同造成价格的多样性
不同的生产工艺会造成不同的成本。如镀金板与喷锡板,制作外形的精度,采用丝印线路与干膜线路等都会形成不同的成本,导致价格的多样性。

三、柔性电路板本身难度不同造成的价格多样性
即使材料相同,工艺相同,但柔性电路板本身难度不同也会造成不同的成本。如两种线路板上都有1000个孔,一块板孔径都大于0.6mm与另一块板孔径均小于0.6mm就会形成不同的钻孔成本;如两种线路板其他相同,但线宽线距不同,一种均大于0.15mm,一种均小于0.15mm,也会造成不同的生产成本,因为难度大的板报废率较高,必然成本加大,进而造成价格的多样性。

四、客户要求不同也会造成价格的不同
客户要求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板厂的成品率,如一种板按IPC-A-6013,class1要求有98%合格率,但按class3要求可能只有90%的合格率,因而造成板厂不同的成本,最后导致产品价格的多变。

五、柔性电路板厂家不同造成的价格多样性

即使同一种产品,但因为不同厂家工艺装备、技术水平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成本,时下很多厂家喜欢生产镀金板,因为工艺简单,成本低廉,但也有一部分厂家生产镀金板,报废即上升,造成成本提高,所以他们宁愿生产喷锡板或镀锡板,因而他们的喷锡板报价反而比镀金板低。

六、付款方式不同造成的价格差异
目前柔性电路板板厂一般都会按付款方式的不同调整柔性电路板价格,幅度为5%-10%不等,因而也造成了价格的差异性。

七、区域不同造成价格的多样性
目前国内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从南到北,价格呈递增之势,不同区域价格有一定差异,因而区域不同也造成了价格的多样性。

八、电镀方式不同造成的价格不一样
局部电镀高全面电镀15%左右。

九、金手指部分的表面处理方式
镀金与镀锡相差5%左右

十:FPC生产过程中的不良率的高低也决定了FPC的单价

十一:代客户SMT的费用以及不良率的高低也决定了FPC的单价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柔性电路板价格的多样性是有其内在的必然因素的,本文仅可提供一个大致的价格范围,以供参考,具体价格以实际价格为准。

网友:
    原来一个板子的成本影响因素这么多,我以前就以为是层数,板子尺寸,孔呀焊盘呀这些,看来还是了解的太少了

网友:
    原来决定成本的因素这么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