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什么情况下可以替代陶瓷电容?

楼主(2020-05-08):
今天用了 稳压器 TPS63030芯片,看手册的经典原理图和描述中说 to improve transient behavior of the regulator and EMIbehavior of the total power supply circuit ,,所以输入端10uf电容需要用陶瓷电容,,,我的问题是首先陶瓷电容市场上很少有这么大容值的,,另外可以用钽电解电容代替吗?

网友:
陶瓷电容10UF还是很好找的,主要是看什么体积,什么电压。

网友:
再低压时,都是没有问题的。请知悉。

网友:
可以用钽电解电容代替

网友:
陶瓷电容高频滤波好;钽电容次之。一般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替代。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替代啊  关键价格翻倍啊   能用陶瓷就不用钽电容啊

网友B:
    10uF的电容用在电源输入端作为滤波电容,输入电压范围为1.8~5.5V,按80%的电压降额算5.5÷0.8=6.875,选择10V耐压的电容即可;MLCC行业中,当前10V做到10uF的厂家还是比较多的,25V/10uF/1206封装是边缘规格,在研发小批量及量产阶段失效率较高,慎选;
    此10uF的电容,可直接选择行业成熟的MLCC,不用选择钽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uF的电容用在电源输入端作为滤波电容,输入电压范围为1.8~5.5V,按80%的电压降额算5.5÷0.8=6.875,选择1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替代啊  关键价格翻倍啊   能用陶瓷就不用钽电容啊

谢谢

网友(2020-10-23):
    106电容很常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