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V中的8位图立即数,是怎么一回事 0xF0000001是怎么来的

楼主(2020-05-08):
请教:MOV中的8位图立即数,是怎么一回事 0xF0000001是怎么来的

网友A:
    是循环右移,就是一个 0—255 之间的数左移或右移偶数位的来的,也就是这个数除以 4 一直除, 直到在 0-255 的范围内它是整数就说明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循环右移,就是一个 0—255 之间的数左移或右移偶数位的来的,也就是这个数除以 4 一直除, 直到在 0-255 的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