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设计好的Desigh Entry HDL中导出封装的pinlist ,例如 大的BGA封装

楼主(2020-05-08):
怎么从设计好的Desigh Entry HDL中导出symbol的pinlist ,例如大的BGA symbol,我导出pinlist后,方便和datasheet作比较检查

网友A:
    将该器件的各个部分都放在同页图纸中,然后全选中,右键选择 编辑属性。进入后选择pin ,选中需要的管脚信息后复制,然后粘贴到EXCEL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该器件的各个部分都放在同页图纸中,然后全选中,右键选择 编辑属性。进入后选择pin ,选中需要的管脚信 ...

你这个是orcad capture 原理图吧,我说的是Design Entry HDL 原理图,你知道吗,谢谢

网友(2020-08-05):
    这样试一下
    1,找到原理图工程下的worklib或者archive_lib,找到那个器件
2,用part developer打开这个器件
    3,file->import&export,选择.csv那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