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光口模块的布局布线有哪些要点啊?求指导

楼主(2020-05-08):
各位大神,请问光口模块的布局布线有哪些要点啊?求指导

网友A:
    基本就是下面这几点了
    布局布线要点:
    1、光口模块尽量布局在离IC信号附近的位置,以保持信号长度尽量短电压转换IC尽量布置在光口模块附近;
    2、差分线接受和发送应分开布置,尽可能短,并进行包地处理,对内等长5mil;
    3、注意禁布区所有层禁止布线;
4、供电电源电压较高,走线时注意保持短且粗;
    5、机壳地和电路地分开,间距保持为80mil,隔离器件的位置多添加回流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就是下面这几点了
布局布线要点:
 1、光口模块尽量布局在离IC信号附近的位置,以保持信号长度尽量短 ...

光口差分注意加回流地过孔,挖隔离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口差分注意加回流地过孔,挖隔离盘

    你的意思是中间挖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中间挖空?

类似下面图片这样处理,再加上回流地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下面图片这样处理,再加上回流地孔

    感谢版主,后面板子画好了,还请版主给指导指导

网友D:
    问题贴还真有收获,EDA365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后面板子画好了,还请版主给指导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贴还真有收获,EDA365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