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与基站通信中产生的TDMA噪声Burst Noise对于射频部分有影响。在选择射频芯片的...

楼主(2020-05-08):
手机与基站通信中产生的TDMA噪声Burst Noise对于射频部分有影响。在选择射频芯片的时候,单从技术的角度出发,主要是看那些方面的指标?! p' X7 t# [3 I) \6 L

网友:
首先对于接收机而言,应注意的指标包括:接收灵敏度、选择性、阻塞、交调等。对于发射机而言,包括输出功率、频谱特性、杂散、频率相位误差等。TDMA 噪声主要影响手机的音频部分。要避免这种噪声,应该注意PCB设计,如音频部分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