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怎样把元胞数组转化成矩阵?

楼主(2020-05-08):
Matlab里怎么把元胞数组的内容转化为矩阵?(元胞数组的每个元胞都是double型的数)。

网友:
CELL2MAT Convert the contents of a cell array into a single matrix.
    M = CELL2MAT(C) converts a multidimensional cell array with contents of
    the same data type into a single matrix. The contents of C must be able
    to concatenate into a hyperrectangle. Moreover, for each pair of
    neighboring cells, the dimensions of the cell's contents must match,
    excluding the dimension in which the cells are neighbors. This constraint
    must hold true for neighboring cells along all of the cell array's
    dimensions.

    The dimensionality of M, i.e. the number of dimensions of M, will match
    the highest dimensionality contained in the cell array.

    CELL2MAT is not supported for cell arrays containing cell arrays or
    objects.

        Example:
           C = {[1] [2 3 4]; [5; 9] [6 7 8; 10 11 12]};
           M = cell2mat(C)

        See also mat2cell, num2cell

    Overloaded methods:
       distributed/cell2mat

    Reference page in Help browser
       doc cell2mat

网友:
仔细看下mat2cell命令,不只能转化成1*1的cell。

n = 10;
a = rand(n);
acell = mat2cell(a,ones(n,1),ones(n,1));

网友:
有问题就找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