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VR中的计数器定义多功能的问题

楼主(2020-05-08):
在AVR系统中 ,由于资源限制,必须对同一计数器在不同的子程序中定义不同的功能。这些不同功能不会同时出现。可以实现吗?编程时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b3 d8 E1 P. J5 x3 u

网友:
可以看一下它的技术手册,像你说的这种功能一般用中断都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中断就可以

网友:
这种都是用中断实现的吧,看规格书

网友:
感觉中断还是挺难的,要错次调试几次,要不然bug太多了

网友:
查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