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PCB铺铜的时候出现如图的形状,这是啥原因啊?

楼主(2020-05-08):
为啥PCB铺铜的时候出现如图的形状,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
规则设置的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如果铺铜怪异的话,推荐第一种铺铜方式

网友A:
你这是哪个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哪个软件啊

Altium designer

网友:
像你这种关于AD绘制PCB的问题,完全可以在Altium 版块求助,他们的版主很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