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匹配的双元件匹配网络

楼主(2020-05-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解答: 由共轭匹配法可知:当ZL接一个网络后变为Zs* = (10-j25)2即可实现匹配。 图解法可得:并联6nH电感,串联3pF电容。

网友:
2楼图解法呢?怎么不齐全

网友A:
2楼思路是对的,但是怎么没解答完整

网友:
用图解法就可以解决,不是很难的楼主

网友:
我不太会,有点难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思路是对的,但是怎么没解答完整

应该是史密斯图得到的

网友:
应该可以用史密斯图解答的吧!2楼?

网友:
    可以用史密斯图计算

网友:
    应该是史密斯图得到的

网友:
    2楼继续往下讲呀!!!!思路是对的

网友:
如上图所示   你现在的目标就是   透过匹配电路
把往源端看进去的阻抗
从10 +25j     转成100 – 20j
这样就跟负载端的100 + 20j呈现共轭匹配    实部相等   虚部相消

从上图可知
要从10 + 25j    跑到100 – 20j
先往右下跑 (串电容)   再往右上跑 (并电感)
所以匹配电路的架构出来了

只是值不知道而已

最后微调结果     串2.98 pF , 并6 nH
就会从10 +25j   变成   100 – 19.4j
所以最后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