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TDR/TDT仿真不通port设置,耦合线波形差异

楼主(2020-05-08):
传了4附图,分别是第一种port设置和第一种耦合线TDT端波形、第二种port设置和第二种耦合线TDT端波形,1、耦合线TDT波形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差异呢?2、耦合线上的耦合电压为什么是2倍的耦合线传输时长?个人理解是1倍。感谢!!!

楼主:
看现象,port口打勾后,耦合线端的电压反复反射,没打勾就耦合了一次没反射,这两种设置有啥差异吗?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1倍的耦合线传输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