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FPC激光切割机有什么特点与优势?

楼主(2020-05-08):
谁知道FPC激光切割机有什么特点与优势?

网友:
在进行FPC覆盖膜开窗时,切割出的覆盖膜轮廓边缘齐整圆顺、光滑无毛刺、无溢胶。采用模具等机加工方式开窗难免在窗口附近会有冲型后的毛刺和溢胶,这种毛刺和溢胶在经贴合压合上焊盘后是很难去除的,会直接影响其后的镀层质量。挠性板样品加工经常由于客户需要出现线路、焊盘位置的修改而导致覆盖膜窗口的变更,采用传统方法则需要重新更换或修改模具。而采用激光加工,此问题却可以迎刃而解,因为只需要你将修改后的路径图数据导入就可以很轻松快捷地加工得到你想要开窗图形的覆盖膜,在时间和费用上将为您赢得市场竞争先机。

网友:
    特点
          ①、用全球先进的激光器和核心部件,光束质量好,功率稳定性高;
          ②、多年工艺调教优化,聚焦光斑质量、切割效果好、效率高;
          ③、设备搭配光学大理石平台、高速高精度直线电机及负压吸附系统,定位精准、加工稳定性高;
      ④、分手动上下料和自动上下料两种不同机型,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优势
      ①、采用纳秒紫外激光器, 冷光源, 激光切割热影响区特别小至10μm;
      ②、聚焦光斑最小可达10μm,适合任何有机&无机材料微细切割钻孔;
      ③、CCD视觉预扫描&自动抓靶定位、最大加工范围500mm×350mm、XY平台拼接精度≤±5μm;
      ④、支持多种视觉定位特征,如十字、实心圆、空心圆、L型直角边、影像特征点等;
      ⑤、机器人自动上下料,切割IC指纹识别芯片,单粒耗时3秒;
          ⑥、8年激光微细加工系统研发设计技术积淀、性能稳定、无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