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导入CAM350后,为什么没有过孔层啊?

楼主(2020-05-08):
protel导入CAM350后,为什么没有过孔层啊?$ Q8 A4 d2 j! a5 o$ b

网友:
检查一下GERBER文件里有没有钻孔文件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gerber文件中有没有钻孔文件

网友:
    你的gerber文件有问题吧

网友:
    你不会没出钻孔层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钻孔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