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制程中的一些时间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08):
想发帖问问大家,关于咱们SMT制程中的一些时间问题
锡膏能暴露在空气中多久? ?
锡膏印刷后,应该在多少时间内完成贴装? ?
元件贴装后,应该在多少时间内完成回流? ?
回流后,应该在多少时间内完成插件过锡炉? ?
一次回流后,应该在多少时间内完成二次贴装和回流? (如果 是双面S
MT)
.各位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
锡膏回温开封使用后一般在48小时内使用完, 印刷后-般2小时内完成焊接
PCB如为裸铜板完成全部焊接为48小时

网友B:
你们应该是小厂吧,这样适合贴得慢的板,以前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 只要板子焊接没问题就行。有BGA就上午
下午晚上分别过一次

网友:
印刷出来应该在4小时之内贴装过炉,锡膏放在钢网上超过1H没有印刷的话,需要重新搅拌。
过波峰焊时间不容易控制,经常出现料品质问题或者缺料,有的情况隔了1星期才过波峰焊。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要先思考锡膏开封后为何有时校问题?因为它裡面还有助焊剂,助焊剂内有含有溶剂,溶剂在空气
中容易挥发掉,当溶剂挥发后就会影响锡膏的浓稠度,会造成印刷困然,还会造成助焊剂与锡粉分离,也容易让锡
膏提前氧化,所以锡膏开封或印刷后都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印刷或过炉,以降低以上的风险。

网友:
不怕助焊剂挥发吗

网友D:
小厂就喜欢这么玩,省电。但是这么玩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啊,有很多时候印刷和贴装问题都要到炉后才发现,中
检不一定能检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厂就喜欢这么玩,省电。但是这么玩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啊,有很多时候印刷和贴装问题都要到炉后才发现,中
    ...

    还是为了效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应该是小厂吧,这样适合贴得慢的板,以前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 只要板子焊接没问题就行。有BGA就上午
    ...

是啊 这也是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要先思考锡膏开封后为何有时校问题?因为它裡面还有助焊剂,助焊剂内有含有溶剂,溶剂在空气
    ...

    道理我也明白。 实际运作却没有准确概念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锡膏回温开封使用后一般在48小时内使用完, 印刷后-般2小时内完成焊接
PCB如为裸铜板完成全部焊接为48小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