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导SMT坐标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20-05-08):
个人认为CM350导Gerber是真心累,角度导出来还都是0,GC功能比CAM350强大么? 需不需要给封装和丝印?
有的河蟹版的兄弟分享一下,万分感谢!以前一-直用YAMAHA手抄,现在用到Fuji NXT,用AD到. PCB格式文件和客
户提供坐标不探讨!希望大家一起探讨一 起交流互相帮助学习- -下!

网友:
你可以试下GC2000

网友:
allegro也可以的

网友:
GC JDS 很多都可以

网友A:
gerber文件导坐标,只要PCB布局比较密,丝印和位置号不能很好对应,导坐标很麻烦的, 很多需要一个个去确
认,比如有一款产品比较布局比较紧凑,其中100个元器件电路板上没有丝印位置号,这样用gerber导坐标,这10
0个就需要一个个确认, 很容易出错。
入行10几年,不管生产那个客户的产品, 坐标文件人家都直接提供好的。最多前后端坐标全部在一起,需要自己
区分- -下。RD那边提供个坐标不是举手之劳的事,1分钟不到就能搞定, 如果不提供坐标那就让他们提供PCB文
件,用PCB 文件导出坐标也是分分钟的事,导出的坐标把后端插件的删除就是SMT的坐标
又不提供坐标文件,又不提供pcb文件, 只给一 个gerber文件, 这是要闹哪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erber文件导坐标,只要PCB布局比较密,丝印和位置号不能很好对应,导坐标很麻烦的, 很多需要一个个去确
认 ...

赞同,我这边都是试产多,RD都会给Gerber file,里面有座标文件,方便使用。

网友:
直接让RD或者客户提供,-般用GC,花钱的话建议用望友

网友:
    一般都有PCB文件的,坐标档就在文件里。

网友:
    不提供坐标或pcb文件,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我这边都是试产多,RD都会给Gerber file,里面有座标文件,方便使用。

    是的 我这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