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物联网应用设备的电池电源影响

楼主(2020-05-08):
讨论下物联网应用设备的电池电源影响

网友:
对于许多物联应用而言,能量采集装置是最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设备设计成较低功耗,而能量采集装置可获取较多能量,则设备有可能实现无限期运行

网友A:
电池需要不断更换,而更换电池的成本往往比物联网设备的自身成本更高。
所以电池寿命至关重要

网友A:
电池容量除以平均放电速率  可以试试计算物联网设备电池寿命

网友B:
注重设备超低功耗睡眠模式可以降低平均放点功率

网友C:
电池供电的物联网系统,往往需要使用射频链路

网友:
    电池还是难以解决的难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供电的物联网系统,往往需要使用射频链路

    能讲讲射频链路吗 不是太懂

网友D:
    哈哈  要是能先把手机电池续航解决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除以平均放电速率  可以试试计算物联网设备电池寿命

    这个还是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要是能先把手机电池续航解决了就好了

    哈哈 都是这样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重设备超低功耗睡眠模式可以降低平均放点功率

    这个点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需要不断更换,而更换电池的成本往往比物联网设备的自身成本更高。
    所以电池寿命至关重要

    所以才想问问讨论下  怎么才能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