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0-05-08):
    1.用Edit-->Line Change-->Join Segments 命令,可以将一条线段从头到尾选中。

2.Edit-->Trim Using 此命令对当前的线元素起作用,如果要修剪弧或圆首先要用Edit-->Change-->Sectorize 命令将其打散后方起作用。

3.当用指令编辑或修改钻孔资料时,一定要在钻孔编辑状态下。

4.由同一点引出的多条线段或PAD 即便不属于安全规格内也不会高量显示出来(多为IC 处),因此不可完全依赖DRC 命令进行检查。

5.当用指令编辑或修改某一层面时,其他层面应关闭或锁定(点击Tables-->Layers,在Status 栏中将要锁定的层面设置为Ref 后按OK 即可)。

    6.在用Change-->D-Code 命令时要有针对性地选择需要更改的对象,以免误操作。

    7.D-CODE 表里的数据及已定义好形状的D-CODE 不可随意更改

网友:


网友:
    又是一波干货,收收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