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对有机硅胶有影响的问题

楼主(2020-05-08):
PCB过炉后灌有机硅胶烘烤后胶表面千但板底锡点面不干像浆糊一样,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大家来讨论下助焊
剂对有机硅胶有影响。谢谢!

网友A:
烂胶,典型的焊剂与胶水不匹配

网友:
有机硅胶铂催化剂中毒

网友:
硅胶在固化过程中,会发生反应和生成新物质,不光是助焊剂的残留会影响到,温度和湿度、硅胶界面物质也会
影响到固化效果,比如油脂的影响较大,是表干还是全干后上波峰焊的?单组硅胶能耐波峰焊焊锡温度吗

网友B:
此类现象和焊剂固含无必然之关系,但确因焊剂残留中的某些成份而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类现象和焊剂固含无必然之关系,但确因焊剂残留中的某些成份而导致。

残留哪些成分呢

网友C:
换一种硅胶试试

网友:
再测一测炉温

网友:
看一下两者的成分,看会不会发生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烂胶,典型的焊剂与胶水不匹配

说的很对 一针见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类现象和焊剂固含无必然之关系,但确因焊剂残留中的某些成份而导致。

谢谢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种硅胶试试

试过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