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功率的开关电源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5-08):
以前只做过小功率的开关电源,什么反激、正激用的比较多,但都是几十W的,最多200W搞定,但是新接手个案子是要做600A  3KW的电源,初期想的方案是通过6个100A  500W的电源并联实现,但对用哪种拓扑比较烦恼,考虑过半桥、全桥(硬开关方式和软开关方式),最终也没有定下来,麻烦大神支支招,非常感谢!

网友A:
5V 600A吗?600A是额定吗?
额定的话,600A至少得70平方铜线。
变压器的话,只能提升频率,减少匝数。
半桥都能轻松实现。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半桥就好了,你需要看看面积有没限制的

网友C:
    其实,5伏600安是 不可以用LLC多谐振技术的,,为什么,瀘波电容的电流就将达到近300安,什么电容也不可以了,走线完全无法了,因为,走线有一定的电感,电压这么低,根本无法解决 均流的问题了。多相位也不可以,尤其,电压这么低,无法解决分布参数的问题,必须做移相短路,输出用电感瀘波就不是一个问题了,电容的电流就小多了,在这里什么多谐振技术 是行不通的,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5伏600安是 不可以用LLC多谐振技术的,,为什么,瀘波电容的电流就将达到近300安,什么电容也不可 ...

因为要做高精度的测试是电源,电流要从0可调,请给一个好的建议拓扑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600A吗?600A是额定吗?
    额定的话,600A至少得70平方铜线。
变压器的话,只能提升频率,减少匝数。

半桥能够实现吗,频率多少合适呢,一般做到20KHZ,推荐个驱动芯片,控制要容易些,因为要做高精度数控电源,并且连续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半桥就好了,你需要看看面积有没限制的

半桥能够实现吗,频率多少合适呢,一般做到20KHZ,推荐个驱动芯片,控制要容易些,因为要做高精度数控电源,并且连续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