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为什么,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20-05-08):
[/codesyms t q(t)B=[1+2*q(t), 3*(t)];
c=B(1);]

我想引用B向量第一个元素。但是,我用了size(B)发现它是1x1的向量,并不是2维向量,导致B(1)实际上是给B中的变量t 赋值了,所以我引用的目的就失败了。。。请问这是为什么,有什么解决办法?感谢!

网友:
size(B)是1x2的,不是1x1,你的运行结果是1x1?

网友:
    有没有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