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出现响声就不能用了怎么办啊?

楼主(2020-05-08):
24v开关电源出现响声就不能用了怎么办啊?

网友A:
发声器件往往是电感/变压器,结构不良时即使电路没问题也会发声。而有些电感/变压器在电路正常时不发声,电路异常时容易发声。所以,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B:
    环路参数调试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看看电阻电容元件有没有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声器件往往是电感/变压器,结构不良时即使电路没问题也会发声。而有些电感/变压器在电路正常时不发声, ...

好的,那我逐个检查一下,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路参数调试是不是有问题

那个参数到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阻电容元件有没有损坏的。

元件正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