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到set语句时报错怎么办?

楼主(2020-05-08):
result=sprintf('最佳路径: (%d)\n最短距离: (%s)',d,num2str(e));

set(handles.output,'String',result);

运行到set语句时,报错,是安装时少安东西了吗
错误使用 matlab.ui.Figure/set
Figure 类中没有 String 属性。

网友A:
firgure的string类型是什么。。。你想改变什么。

网友B:
    你这个描述的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rgure的string类型是什么。。。你想改变什么。

上面调用了函数的结果,用set把结果输出到界面。  2018a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描述的不太清楚。

    上面调用了函数的结果,用set把结果输出到界面。  2018a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