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想配置一条全自动SMT产线,最小0402,最大是144脚芯片,料种类约有100左右,贴...

楼主(2020-05-08):
公司想配置一条全自动SMT产线,最小0402,最大是144脚芯片,料种类约有100左右,贴片机有没有15万左右的二手机,都是什么型号?有经验的大神麻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15W应该搞不定。

网友B:
    你这没有两种机器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W应该搞不定。

就是用两台机器,我说的是一台1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没有两种机器搞不定。

    就是用两台机器,我说的是一台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