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循环定义一个抽象函数

楼主(2020-05-08):
以sym的方法为例定义一个抽象函数f=f(x)
syms x;
f=sym('f(x)');

那么如何循环定义f1(x),...,fn(x)
有不用sym的方法也可以

网友A:
用eval函数
syms x
n = 3;
for ii = 1:1:n
    eval(['syms f',num2str(ii),'(x)'])
end

网友B:
    eval函数是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val函数
syms x
    n = 3;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eval函数是可以实现。

好的,谢谢大神,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