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思芯片的电装SMT问题

楼主(2020-05-08):
    海思芯片规格书里面提到回流焊炉温峰值温度为260度。现在的板卡基本上都是1.6MM厚,实际焊接的时候良品率不高。炉温的峰值温度是否对焊接有影响?(之前做过的赛灵思K7 A7的FPGA芯片焊接,板厚3MM,回流焊炉温峰值温度最高也只有245度)。具体是应该按照规格书的260度来控制,还是按照实际焊接经验来控制炉温的峰值温度。

网友:
    我之前都是根据实际焊接经验,因为这个经验值肯定是在规格书的范围之内

网友:
    经验有一定的参考值,但是按说明一般不会又太大的问题,你现在良品率不高,可以找芯片厂家说明一下情况。

网友:
    规格书中的峰值260度,是指它可承受的最高温度,说明它可承受的回流温度区间很大
你实际加工时,只要回流炉温的峰值温度不超过这个温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