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x7板子中调试FPGA不能启动的问题

楼主(2020-05-08):
最近调试一块新的Artix7板子,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问题是FPGA使用JTAG口能把程序到FPGA,FPGA也能跑得动,当配置模式选择MASTER SPI时,通过JTAG口下载也可以下载成功,但是问题是重新上电发现FPGA无法读出FLASH的配置文件,导致Master SPI模式下FPGA无法启动,经过长达2天的排查,最终定位到在配置电路上M1和M2的模式选择管脚下拉电阻不对,在硬件上使用的是10K电阻下拉,导致在FPGA启动过程(xilinx FPGA的启动过程如图1所示)中的Sample Mode Pins过程出错,

网友:
官方的说法是直接接VCC或者GND,

网友:
如果接上下拉电阻的话,阻值应该小于1K,用万用电表测量M1和M2的电压值,发现在10K下拉的情况下伏值大概是1.3V左右,

网友:
FPGA也能跑得动,

网友:
问题是重新上电发现FPGA无法读出FLASH的配置文件

网友:
通过JTAG口下载也可以下载成功

网友:
最终定位到在配置电路上M1和M2的模式选择管脚下拉电阻不对

网友:
但是问题是重新上电发现FPGA无法读出FLASH的配置文件,导致Master SPI模式下FPGA无法启动

网友:
在配置电路上M1和M2的模式选择管脚下拉电阻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