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铺地

楼主(2020-05-08):
PCB 不能 铺地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个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画地铜
你先点击2D线---右键---矩形,画一个比板框稍大的框包住板框,然后选择画好的2D线,右键---父项---选择层---然后给他附上GND网络,每一层都要有,然后你再灌铜看看

楼主:
是板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