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和rom的区别之处

楼主(2020-05-08):
存储器是数字系统中用以存储大量信息的设备或部件,是计算机和数字设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储器可分为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和只读存储器(rom)两大类。要说它俩有什么区别,下面就由英尚微电子为大家解惑。

ROM和RAM都是一种存储技术,只是两者原理不同,RAM为随机存储,掉电不会保存数据,而ROM可以在掉电的情况下,依然保存原有的数据。抄ROM是Read Only Memory的意思,也就是说这种存储器只能读,不能写。而RAM是Random Access Memory的缩写。RAM则可以随机读写。

RAM-Ramdom Access Memory易挥发性随机存取存储器,高速存取,读写时间百相等,且与地址无关,如计算机内存等。

ROM-Read 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断电后信息不丢失,如计算机启度动用的BIOS芯片。存取速度很低,(较RAM而言)且不能改写。由于不能改写信息,不能升级,现已很少使用。

ROM和RAM是计算机内问存储器的两种型号,ROM表示的是只读存储器,即:它只能读出信息,不能写入信息,计算机关闭电源后其内的信息仍旧保存,答一般用它存专储固定的系统软件和字库等。RAM表示的是读写存储器,可其中的任一存储单元进行读或写操作,计算机关闭电源后其内的信息将不在保存,再次开机需要重新装入,通常用来存放操作系统,各种正在运行的软件、输入和输出数据、中间结果及与外存属交换信息等,我们常说的内存主要是指RAM。

网友:
ram和rom的区别

网友:
    给你增加点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