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MIN BBVIA STAGGER 属性

楼主(2020-05-08):
    如何设置MIN BBVIA STAGGER 属性,使其可以控制Minimum Blind/Buried Via的间距?

网友:
    以前加过,我看看。

网友:
    physical constraint set里面可以设置,默认最小是5吧,先create 一个新规则,然后将新规则赋予给你需要设置的网络

网友:
    在这里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2021-01-22):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2021-02-24):
    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