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板层,layer type 各项分别是什么用途啊?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0-05-08):
粉色方框里面的,分别将机械层设置成什么?求指导

网友:
    楼主不要着急,可以先@版主试试,另外这好像是硬件版块吧!有专门的AD版块,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A:
    大概猜下麻  反正就那么点东西
board  板层 你画的是机械层1   实际也就是你板子外框
    assembly note 装配标记  最后出装配或者焊接可能会用到 用不到也无所谓
Dimensions    尺寸标注层
    Fab note   制板说明啥的  写这里就是
    V Cat  这个不用解释吧
Route Tool path   刀具路径?  不清楚
    sheet   工作区域框啥的

楼主(2021-09-25):
引用 网友A:
大概猜下麻  反正就那么点东西
    board  板层 你画的是机械层1   实际也就是你板子外框
    assembly note 装配 ...

多谢这位同仁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