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人了解紫外灯管的驱动电路?

楼主(2020-05-09):
    那种很小的紫外灯管只有2W左右,需要220V才能驱动,电流在10mA以下,想用12V的直流电来驱动,电路要怎么设计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淘宝有卖吸引昆虫的特定波长的紫外线灯管,你只要用单片机时控紫外灯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卖吸引昆虫的特定波长的紫外线灯管,你只要用单片机时控紫外灯管即可。

是想自己搭电路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