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晒阻焊工艺有几步工序?

楼主(2020-05-09):
FPC印制板中晒阻焊工序,是将网印后有阻焊的印制板。用照像底版将印制板上的焊盘覆盖,使其在曝光中不受紫外线的照射,而阻焊保护层经过紫外光照射更加结实的附着在印制板面上,焊盘没有受到紫外光照射,可以露出铜焊盘,以便在热风整平时上铅锡。

那么,晒阻焊工序有哪些呢?

第一道程序:曝光
首先,在开始曝光以前要检查曝光框的聚脂薄膜及玻璃框是否干净,如果不干净应及时用防静电布擦拭干净。

然后,打开曝光机的电源开关,再打开真空钮选择曝光程序,摇动曝光快门,在未开始正式曝光前,应先让曝光机“空曝”五次,“空曝”的作用是使机器能够进入饱和的工作状态,最主要的是使紫外线曝光灯能量进入正常范围。

如果不“空曝”曝光灯的能量可能未进入最佳的工作状态。在曝光中就会使印制板出现问题。“空曝”五次后,曝光机己进入最佳工作状态,在用照相底版对位以前,要检查底版质量是否合格。

检查底版上药膜面是否有针孔和露光的部分,与印制板的图形是否一致,因为这将检查照像底版可以避免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原因使印制板返工或报废。

第二道工序:显影
显影操作一般要在显影机中进行,控制好显影液的温度、传送速度、喷淋压力等显影参数,能够得到更好的显影效果。

显影是把遮光的部分用显影溶液去掉焊盘上的阻焊。显影用的溶液是百分之一的无水碳酸钠,液温通常在三十至三十五摄氏度之间。在正式显影之前,要把显影机升温,使溶液达到预定温度,从而达到最佳的显影效果。

第三道工序:修板
修板包括两方面,一是修补图像的缺陷,二是除去与要求图像无关的疵点,在修板过程中应注意戴细纱手套,以防手汗污染板面,常见的板面缺陷有:跳印也称飞白、氧化、表面不均匀、孔里阻焊、图形有针孔、表面有污物、两面颜色不一致、龟裂、气泡、重影。

修版过程中,由于有些印制板的缺陷很严重是不可修复的,用氢氧化钠的水溶液加热把原有的阻焊料溶解掉,然后重新网印后曝光等进行返工,如果印制板的缺陷小,比如有小的露铜点,可以用细毛笔沾调好的阻焊料仔细修复好。

网友:
    曝光,显影,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