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STM32散热风扇工作原理是什么?还有三极管的作用吗?

楼主(2020-05-09):
我的这个风扇实物图,请问他是利用三极管放大电流驱动风扇的还是其他原理

网友:
    三级管应该是处于导通或截止这两种状态。

网友:
    三极管用做开关作用,导通时处于饱和状态,此时的电流为饱和电流,驱动能力较大,所以可以驱动风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