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开关特性问题

楼主(2020-05-09):
三极管的开关特性指的是什么?什么是三极管的开通时间和关断时间?若希望提高三极管的开关速度,应采取哪些措施?

网友:
我觉得是这的:三极管在快速变化的脉冲信号的作用下,其状态在截止与饱和导通之间转换,三极管 输出号随输入枵变化的动态过程称开关特性。 开通时间是指三极管由反向截止转为正向导通所需时间,即开启时间 (是三极管发射 结由宽变窄及基区建立电荷所需时间) 关断时间是指三极管由正向导通转为反向截止所需的时间,即关闭时间 (主要是清除三极管内存储电荷的时间) 三级管的开启时间和关闭时间总称为三极管的开关时间,提高开关速度就是减小开关时间。 因为有 to >tom t. >t; 的大小是决定三极管开关时间的主要参数。所以为提高开关速度通常要诚轻三极管饱和深 度

网友:
开关三极管的外形与普通三极管外形相同,它工作于截止区和饱和区,相当于电路的切断和导通。由于它具有完成断路和接通的作用,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开关电路中,如常用的开关电源电路、驱动电路、高频振荡电路、模数转换电路、脉冲电路及输出电路等。

网友:
    开关三极管的外形与普通三极管外形相同,它工作于截止区和饱和区,相当于电路的切断和导通。

网友:
    2楼回答的对

网友:
    三极管在快速变化的脉冲信号的作用下,其状态在截止与饱和导通之间转换,三极管 输出号随输入枵变化的动态过程称开关特性。

网友:
    三极管在快速变化的脉冲信号的作用下,其状态在截止与饱和导通之间转换,三极管 输出号随输入枵变化的动态过程称开关特性。 开通时间是指三极管由反向截止转为正向导通所需时间,即开启时间 (是三极管发射 结由宽变窄及基区建立电荷所需时间) 关断时间是指三极管由正向导通转为反向截止所需的时间,即关闭时间 (主要是清除三极管内存储电荷的时间) 三级管的开启时间和关闭时间总称为三极管的开关时间,提高开关速度就是减小开关时间。 因为有 to >tom t. >t; 的大小是决定三极管开关时间的主要参数。所以为提高开关速度通常要诚轻三极管饱和深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