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功能

楼主(2020-05-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编码器是将m路输入数据按一定规律编成n位二进制码, 。普通编码器和优先编码器的主要区别是普通编码器只能处理某一时刻只 有一路有效的信号,优先编码器允许多路信号同时有效,但某-时刻只能对优先级别最高 的信号编码。

网友:
编码器是将m路输入数据按一定规律编成n位二进制码。

网友:
    编码器逻辑功能:将旋转位移转换成一串数字脉冲信号。译码器的逻辑功能:将二进制代码翻译为特定的对象(如逻辑电平等),功能与编码器相反。  编码器产生电信号后由数控e68a84e8a2ad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1333431376631制置CN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控制系统等来处理。这些传感器主要应用在下列方面:机床、材料加工、电动机反馈系统以及测量和控制设备。在ELTRA编码器中角位移的转换采用了光电扫描原理。

网友:
    普通编码器和优先编码器的主要区别是普通编码器只能处理某一时刻只 有一路有效的信号,优先编码器允许多路信号同时有效,但某-时刻只能对优先级别最高 的信号编码。

网友:
    编码器逻辑功能:将旋转位移转换成一串数字脉冲信号。译码器的逻辑功能:将二进制代码翻译为特定的对象(如逻辑电平等),功能与编码器相反。  编码器产生电信号后由数控e68a84e8a2ade799bee5baa6e79fa5e9819331333431376631制置CN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控制系统等来处理。

网友:
    2楼回答的其实已经很好了,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