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软件中相同模块布局布线的方法

楼主(2020-05-09):
PCB的相同模块如图12-10所示。很多PCB设计板卡中存在相同模块,给人整齐、美观的感觉。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整齐划一,不但可以减少设计的工作量,还保证了系统性能的一致性,方便检查与维护。相同模块的布局布线存在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图12-10  PCB的相同模块

(1)相同模块布局布线的注意事项如下。

① PCB中相同模块对应的元件Channel Offset值必须相同,在原理图导入的时候,注意对通道数值的检查,如图12-11所示。

图12-11  Channel Offset值

② 元件不能锁住,否则无法进行。

(2)在原理图中直接执行更新命令至PCB,如图12-12所示,在导入的界面中有9张原理图(相同模块数分割的原理图张数)。原理图生成Room Page10-NET0至Room Page18-NET8,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元件类规则必须同时导入,否则不成功。

(3)和FPGA管脚调整一样,在执行更新操作之后须对元件进行匹配关联。在PCB设计交互界面中,执行菜单命令“工程-元器件关联”,进行元件匹配,将左边元件全部匹配到右边窗口,单击“执行更新”按钮,执行更新。

图12-12  Room(区域)和类的添加

(4)如图12-13所示,对其中一个通道的模块执行布局布线,并用更新的Room对其进行覆盖。

图12-13  模块的布局布线

(5)执行菜单命令“设计-Room-拷贝Room格式”,设置对应的复制选项,单击“确定”按钮,之后激活Room复制命令,如图12-14所示。

① Rooms:包括如下两项。

l 源Room:参考的Room。

l 目标Room:需要复制的目标Room。

② 选项:有如下可选项。

l 复制元器件布局:复制元件的布局格式。

l 复制标号&注释格式:对元件的位号和值的格式也进行复制。

l 复制布线的网络:复制走线网络。

l 复制Room尺寸/外形:复制Room的大小/形状。

l 仅复制选中的对象:只复制选择的对象。这个一般不勾选了。

③ 通道到通道元器件匹配:选择通道和通道的形式进行复制关联匹配。

图12-14  Room的复制

(6)单击已布局布线好的模块Room,再单击尚未布局布线好的模块Room,即可完成相同模块的快速布局布线,如图12-15所示。依照此方法,再继续完成其他几个模块的布局布线即可。有时候这些需要几个小时处理的工作,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完成,非常高效。

图12-15  相同模块布局布线效果图

网友:
相同模块布局布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