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知识积累

楼主(2020-05-09):
一、vim知识
f(find)命令也可以用于移动,fx将找到光标后第一个为x的字符,3fd将找到第三个为d的字符。
D 删除当前字符至行尾。D=d$
:split或new 打开一个新窗口,光标停在顶层的窗口上
:split file或:new file 用新窗口打开文件

二、如何替换搜索第二个match的字符
sed –i ‘s/xxx/yyy/2’file

三、gcc的知识
选项-c
用法:#gcc-c test.s
作用:将汇编输出文件test.s编译输出test.o文件。

无选项链接
用法:#gcctest.o -o test
作用:将编译输出文件test.o链接成最终可执行文件test。

分别编译各个源文件,之后对编译后输出的目标文件链接。
用法:
#gcc-c testfun.c //将testfun.c编译成testfun.o
#gcc-c test.c //将test.c编译成test.o
#gcc-o testfun.o test.o -o test //将testfun.o和test.o链接成test

头文件
gcc在编译时怎么去寻找所需要的头文件:
※所以headeRFile的搜寻会从-I开始
※然后找gcc的环境变量C_INCLUDE_PATH,CPLUS_INCLUDE_PATH,OBJC_INCLUDE_PATH
※再找内定目录
/usr/include
/usr/local/include
/usr/lib/gcc-lib/i386-linux/2.95.2/include
/usr/lib/gcc-lib/i386-linux/2.95.2/../../../../include/g++-3
/usr/lib/gcc-lib/i386-linux/2.95.2/../../../../i386-linux/include

库文件
编译的时候:
※gcc会去找-L
※再找gcc的环境变量LIBRARY_PATH
※再找内定目录/lib/usr/lib /usr/local/lib这是当初compilegcc时写在程式内的

-Dmacro
相当于C语言中的#definemacro
-Dmacro=defn
相当于C语言中的#definemacro=defn
-Umacro
相当于C语言中的#undefmacro
-undef
取消对任何非标准宏的定义
-Idir
在你是用#include"file"的时候,gcc/g++会先在当前目录查找你所制定的头文件,如
果没有找到,他回到缺省的头文件目录找,如果使用-I制定了目录,他
回先在你所制定的目录查找,然后再按常规的顺序去找.
对于#include<file>,gcc/g++会到-I制定的目录查找,查找不到,然后将到系统的缺
省的头文件目录查找
-I-
就是取消前一个参数的功能,所以一般在-Idir之后使用
-g
只是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产生调试信息。
-static
此选项将禁止使用动态库,所以,编译出来的东西,一般都很大,也不需要什么
动态连接库,就可以运行.
-share
此选项将尽量使用动态库,所以生成文件比较小,但是需要系统由动态库.
-w不生成任何警告信息。
-Wall生成所有警告信息。
无论静态库,还是动态库,都是由.o文件创建的。
静态库文件名的命名规范是以lib为前缀,紧接着跟静态库名,扩展名为.a。例如:我们将创建的静态库名为myhello,则静态库文件名就是libmyhello.a。在创建和使用静态库时,需要注意这点。创建静态库用ar命令。
       在系统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将创建静态库文件libmyhello.a。
#ar cr libmyhello.a hello.o
#gcc -o hello main.c -L. –lmyhello

动态库文件名命名规范和静态库文件名命名规范类似,也是在动态库名增加前缀lib,但其文件扩展名为.so。例如:我们将创建的动态库名为myhello,则动态库文件名就是libmyhello.so。用gcc来创建动态库。
在系统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得到动态库文件libmyhello.so。
#gcc -shared -fPCI -o libmyhello.so hello.o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