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接的PCB设计一般原则

楼主(2020-05-09):
a   器件封装库需采用波峰焊盘库。

b   SOP器件轴向需与过波峰方向一致。

c   SOP器件在过波峰尾端焊盘中心后(D+3/2d)间距处增加一对宽度为d5/2的偷锡焊盘。 其中D为两个焊盘中心的间距,d为焊盘宽度。

d  用波峰焊盘库的片式器件对过波峰方向无特别要求。

e  器件底部尽量走线以抬高点胶高度,在Stand Off值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要求有走虚 拟走线。

网友:
用波峰焊盘库的片式器件对过波峰方向无特别要求

网友:
    波峰焊一面流板方向距离贴片元件至少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