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安装编译器,导入libsvm

楼主(2020-05-09):
Matlab安装编译器,导入libsvm
win10 matlab2016b装tdm-gcc-5.1.0-2.exe,导入libsvm包过程及解决相关问题。
1:装tdm-gcc-5.1.0-2.exe
2:添加libsvm
3:**问题** Error: D:\MATLAB\R2015b\toolbox\libsvm-3.22\matlab\make.m failed (line 13)gcc: error: \-fexception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win10 matlab2016b装tdm-gcc-5.1.0-2.exe,导入libsvm包过程及解决相关问题。
1:装tdm-gcc-5.1.0-2.exe
在matlab中,敲入mex -setup(带空格),若显示

则到以下网站下载对应的编译器。
链接 http://tdm-gcc.tdragon.net/download

按照步骤安装即可,路径什么的按照默认的就好。
在系统属性-高级系统属性-高级选项卡-环境变量-系统变量下,选择新建:在“新建系统变量”对话框的“变量名称”字段中输入:MW_MINGW64_LOC。
在变量值字段中,键入MinGW-w64编译器安装的位置,例如“C:\ TDM-GCC-64”。

在matlab中:
键入:setenv(‘MW_MINGW64_LOC’,‘C:\TDM-GCC-64’)
键入mex -setup。出现下图:

选择对应电脑的语言,我选择的是第一个。出现下图:

2:添加libsvm
官方链接https://www.csie.ntu.edu.tw/~cjlin/libsvm/找到这个download LIBSVM 下载

将其解压在一个路径中,并添加到matlab的路径中。我的解压在了该位置:

添加路径:在matlab中-设置路径(找到刚才的解压文件):

在matlab中打开解压文件中的matlab中的make.m文件。即当前目录为

在这个前提下,键入:make回车;

3:问题 Error: D:\MATLAB\R2015b\toolbox\libsvm-3.22\matlab\make.m failed (line 13)gcc: error: -fexception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在导入lib时出现的问题:
1:

2:

解决:
即将make.m文件中的所有 “CFLAGS”替换成”COMPFLAGS”。我尝试了,但是对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变产生上面最后一张图片的错误。
再次解决
将make.m里面的代码换成如下,就解决成功了。!!!

  • mex COMPFLAGS="\$COMPFLAGS -std=c99" -largeArrayDims libsvmread.c
  • mex COMPFLAGS="\$COMPFLAGS -std=c99" -largeArrayDims libsvmwrite.c
  • mex COMPFLAGS="\$COMPFLAGS -std=c99" -I.. -largeArrayDims svmtrain.c ../svm.cpp svm_model_matlab.c
  • mex COMPFLAGS="\$COMPFLAGS -std=c99" -I.. -largeArrayDims svmpredict.c ../svm.cpp svm_model_matlab.c

编译成功后会出现下图左边4个新文件。

网友:
Matlab安装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