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不能捕捉到焊盘中心了,怎么破

楼主(2020-05-09):
走线不能捕捉到焊盘中心了

网友A:
    勾选这边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勾选这边的选项

你用的是pad啊,当我没说

网友B:
    你设置一下,选择器件中心

网友C:
    将snapradiu改大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这边的选项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我用的是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一下,选择器件中心

    好的,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snapradiu改大点,试试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