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体设计手机系统时,怎样考虑射频芯片的电磁兼容性能?

楼主(2020-05-09):
在整体设计手机系统时,怎样考虑射频芯片的电磁兼容性能?

网友:
重点关注TX_noise指标,这个与传导,辐射杂散相关,另外,对于模拟电路,馈电是重中之重,其余,向IQ信号线等,可能也会导致杂散指标超标

以上,是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手机系统搭建,外国人讲的太多了,咱们做的所谓系统集成,更多的是照猫画虎,器件替代的工作,链路计算都做得不多,撑死了也就算算DIP/DUP前端插损

网友:
考虑射频芯片的电磁兼容性能,必须加强射频屏蔽。

网友:
加强射频屏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