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CUP+BGA的封装吗?

楼主(2020-05-09):
    flip chip 是把pad重布到chip 上,然后通过bump和substrate相连,然后用BGA 封装。那么CUP是把IO和pad 都做到了chip上,怎么没有CUP-BGA这种封装?, V0 f5 m6 S8 |4 k, X

网友:
    2楼?什么意思

网友:
    楼猪说的好像真没见过。。。按你所说CUP的pad上没有凸点或者焊球,再封成BGA的就没法用FC的工艺了,因为做FC为了填充芯片与基板间的空隙必须满足一定的树脂填充空间;或者直接用WireBond打线做BGA吧。

网友:
    CUP的pad上没有凸点或者焊球,再封成BGA的就没法用FC的工艺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你可以问问版主看看他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可能我比较菜,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