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稳压起的什么作用啊

楼主(2020-05-09):
稳压起的什么作用啊

网友A:
    让后端供电稳定,不会出现过压或者欠压的情况,导致后端损坏

网友B:
    稳定电压,防止电压波动导致器件损伤或者失灵

网友C:
    稳压后,后面的电路才会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后端供电稳定,不会出现过压或者欠压的情况,导致后端损坏

谢谢你,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后,后面的电路才会稳定工作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后端供电稳定,不会出现过压或者欠压的情况,导致后端损坏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电压,防止电压波动导致器件损伤或者失灵

谢谢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