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对内等长

楼主(2020-05-09):
差分线对内等长绕线是起打包好还是起3W2S的小包好呢?

网友:
    低速率的都差不多,高速率的推荐3W2S

网友:
    从信号质量看,鼓包应该好一些

网友:
    这个主要考虑鼓包处的阻抗连续性,怎样做到阻抗变化小,阻抗变化的线线短,就很好分析了,鼓大包肯定是不好的,鼓小包也最好能把鼓包部分线宽加宽

网友:
    尽量推崇3W2S

网友:
    3W2S ,有仿真还是仿一下

网友:
    这个得看芯片要求和仿真数据吧。之前做过intel的一些芯片基本芯片都要求用小包,但是别的厂家的芯片大部分仿真数据出来都是大包比小包更好。

网友:
    信号完整性还是仿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