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AD画原理图,但是想修改PCB图,请问怎样直接在PCB中添加封装?

楼主(2020-05-09):
没用AD画原理图,但是想修改PCB图,请问怎样直接在PCB中添加封装?

网友:
在器件库调用要使用的封装,改位号改管脚网络名就行

网友:
    直接调用你想添加的器件封装就完了

网友:
    2楼图文结合很详细啊

网友:
    在库里直接双击放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上正解

网友:
    直接用99SE

网友:
    回答很好,但是我估计他是不是还需要一个画封装的说明

网友:
    请问mentor EE中能用二楼的方法吗?能直接在PCB中复制一个,修改网络走线吗?

网友:
    建一个工程,从库里面放置器件

网友:
    2楼耐心大大

网友(2020-07-28):
    都可以添加,但有封装才行